[工控]
小小白分享维修案例

楼主(2020-06-24):
前几天公司返修回来一台风电超导变频器  故障原因不详 拆机发现 板子和驱动模块 都是冷却液  把板子和模块拆下清洗 晒干后大致测试一下没有发现短路就 上低压电15v+ 静态测试板上的电压都在正值内 一旦给板子加pwm信号后 板子瞬间有输出 马上保护  经过仔细查找发现主板上驱动igbt上臂一个1欧姆(1206封装)的电阻变成38欧姆 更换此电阻后 再次给定pwm信号 板子不再有保护 有正常的输出 维修到此结束 提醒各位同行 进液的板子仔细检查一下电阻的阻值  小小白分享

网友A:
谢谢大师分享的维修案例。

网友B:
请问下,上面的红色叫什么线

网友C:
哇噻 要这么多线才可以测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上面的红色叫什么线

红色线是信号pwm和电源vcc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分享的维修案例。

共同学习  彼此进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噻 要这么多线才可以测试啊

最少三组仪器测试 如果单独测试一组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怕带不了负载  所以最好三组一起测试  以后遇到这个设备可以作为参考  欢迎彼此交流维修心得

网友:
多谢分享,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2020-09-03):
你那检测驱动设备都是专业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