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7x 开机重启,进不了系统

楼主(2020-06-24):
一直在自动重启,进不去系统,请教。维修小白,没有思路,不敢乱动。

网友A:
看电流,时序,跳到哪里重启

网友A:
同样是小白,但是你的胆子明显比我的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小白,但是你的胆子明显比我的小

要是搞的不开机就好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时序,跳到哪里重启

谢谢指点,看一下

网友B:
先排除外配啊,把开机键和音量键什么的都断了先,再看看会不会重启,如果能进系统了不就解决了,如果还重启在试试看能不能进刷机模式,也还重启的话就只有硬件问题引起的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外配啊,把开机键和音量键什么的都断了先,再看看会不会重启,如果能进系统了不就解决了,如果还重启在试试看能不能进刷机模式,也还重启的话就只有硬件问题引起的了

谢谢指点,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