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代8g颗粒摔坏了可以换吗

楼主(2020-06-24):
金士顿4代8g颗粒摔坏了可以换吗,插两根可以点亮,显示16只有8g可用,点亮严重发热,

网友:
可以。 换芯片就搞定了

网友:
指定是可以修的,,,,

网友:
明知有问题不建议使用的。

网友:
论坛有一位可以修这个内存你不妨可以联系他

网友:
发热肯定不能用了但是你可以把发热的换掉颗粒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