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华硕FX63V或是其他华硕笔记本主板修好后电池用不了

楼主(2020-06-24):
奇怪的问题,华硕笔记本修好主板电池用不了,能充电不放电,内置电池,有遇到过的吗,是电池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这有2台一样的了,搞好主板电池就不放电了

网友:
你看一下,有没有特殊的·螺丝没上,别犯这种错误。

网友:
你量一下电池电压,之前还遇到过一次是电池问题,量电池电压0点几,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你量一下电池电压,之前有遇到过电池出问题的,量的时候电池电压0点几,插充电器13v

网友:
把应该要测量的地方都测量过再说啊

网友:
能够充电,说明电池是好的,也能说明充电这一块是正常的。楼主查一下用电池的时候,充电接口上有没有电池电压,电池接口有电池电压公共点没有,就查一下放电管,之前我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结果是放电管的g s级击穿了

网友:
有整机装起来测吗?有些要打螺丝的

网友:
一起回复大家,这款fx系列,没有特别的螺丝,电池能充电。拨电源电池没放电也没电池电压出来。客户不原意换电池,所以没下文了。电池要100多。

网友A(2020-08-01):
同感,我也是两台这样的问题,主板修好了,电池没有用

网友:
螺丝没上 新款机型

网友B:
有特殊的螺丝吧新机型不少有这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特殊的螺丝吧新机型不少有这个的

确实是有两边螺丝孔,找到他短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我也是两台这样的问题,主板修好了,电池没有用

什么问题 我也遇到华硕S4200U  系统下显示器百分之百不放电 电池换了  充电芯片管子 EC都换了 信号线等

网友(2020-10-05):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有两边螺丝孔,找到他短路就行了

是哪两个

网友:
是不是有个螺丝没上啊

网友(2020-11-24):
今天修到此机器没有特效螺丝导致电池不识别,我的是放电管ds 极p 沟道6435坏导致不放电,换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