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个还能修吗,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2020-06-24):
这个还能救吗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是换板吧,稳定一些。

网友:
场管和8692明显挂了

网友:
可以尝试维修,看他给你的报价决定。

网友:
还是换板稳妥些

网友A:
修到是可以修          需要改线  改好之后不能用电池而已

网友:
损伤这么大,没修的必要了,没有稳定性的

网友:
看看就行了 不费这个功夫

网友:
放弃吧,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清理一下之后才知道能不能修了,,如果有点位会好一点

网友:
把烧焦的刮开 看烧伤的程度 严重或电路复杂的就换板

网友:
先清理一下看看。 这种 修好了 不一定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是可以修          需要改线  改好之后不能用电池而已

大神

网友:
10000给你全新的

网友:
清洗干净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位置烧的很多 一般放弃电池线路 可以修亮机开机的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维修下

网友:
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钱到位相信有人能修好

网友:
注册时间8天,各位大神是在努力的砸这个行业饭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