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开机提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6-24):
Win10开机提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的解决方法:为了保护电脑安全,防止别人使用我们的电脑,我们一般都会设置登录密码。最近win10纯净版64位的用户咨询小编,明明输入的密码是对的,可是开机时提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这可能是由于用户设置了Win10开机自动登录的情况下,又更改了计算机的名称导致的问题。接下来爱纯净和大家分享下具体的解决方法。Win10开机提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的解决方法:
    第一步:在win10桌面,我们右击左下角的【Windows徽标】。
    第二步:菜单中点击【运行】进入。
    第三步:打开运行窗口后,我们输入命令:netplwiz,按回车键或者点击下方的确定。
    第四步:弹出【用户帐户】界面,点击【用户】,勾选其下方的【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E)】。
    第五步:接着点击最下方的【确定】-【应用】。
    第六步:我们再打开【用户帐户】,取消勾选【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E)】。设置后之后系统将恢复正常的自动登录。

    如果你也碰到Win10开机提示用户名或密码不正确的问题,按以上设置取消勾选【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E)】即可快速解决。

网友A:
密码错误,进不去系统,这些步骤怎么用呢?

网友B:
进不了桌面,不知道第一步如何实现,还望楼主指点。

网友:
有部分WIN10 系统 是可以直接用PE破除系统密码 的

网友C:
首先你要晓得系统用户名 PE界面打开这个软件  照这个路径找到SAM 文件   打开后 找到你用户名的 账号  点击  更改密码  再保存   就可以重启开机试试了

网友C:
这个方法 我自己用很多次了。         还挺好用的         当然这个只针对部分win10  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晓得系统用户名 PE界面打开这个软件  照这个路径找到SAM 文件   打开后 找到你用户名的 账号  点击 ...

PE 对安装版的win10 无解,微软账户 只有找回密码 或者重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 我自己用很多次了。         还挺好用的         当然这个只针对部分win10  系统                 ...

这个不是针对部分win10,而是只能改本地账户,有的是网络账户,那种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 对安装版的win10 无解,微软账户 只有找回密码 或者重做系统

   确实这个对微软的原装WIn10 无效

网友:
都是直接进PEpojie密码,没这么麻烦的。

网友:
现在win10系统版本太多 好像pe下的修改账号密码软件还不能太好的支持win10系统

网友:
PE解决问题啊  ggg

网友:
对微软的原装WIn10 无效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可以

网友:
进不了系统,可以安全模式或命令模式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错误,进不去系统,这些步骤怎么用呢?

进不了系统,可以安全模式或命令模式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桌面,不知道第一步如何实现,还望楼主指点。

进不了系统,可以安全模式或命令模式进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E 对安装版的win10 无解,微软账户 只有找回密码 或者重做系统

确实,这个方法只对本地账户有效。对微软账户无效。

网友:
我遇到过Fn和NmLk解决

网友:
我一般刷机...............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