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拯救者15isk加电无显

楼主(2020-06-24):
客户拿来时发现usb网卡小板上电USB口损坏 测到有短路打开主板吧发现PU900烧掉了 去掉usb口柯这个USB控制芯片不短路 插电有0.15待机 无法开机测待机电压有5V  3.3只有0.3最后插上USB小板发现待机升高到0.4  3/5v都有了 还有一组南桥1V电压也出来了 按开机可以加电了到0.7无显 各电感无短路显卡供电和cpu部分电感无电压 有没有在修的老兄给看看 拆掉usb小板可以加加电不待机有哪些电压 板号CY420/CY510 NM-A711

网友:
还有短路,待机那么大

网友:
摸摸哪里发烫  待机不对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分别断开3、5V看看待机可正常,断开那一路正常就是那路后极有问题。

网友:
看你描述像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你摸一下看看那里发烫

网友:
南桥挂了吧 ,测一下USB阻值

网友:
这架构不出CPU 供电     修好的几率极低 CPU  坏了吧

网友:
南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