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黑鲨一代按开机键到250ma然后归零 继续按就反复跳

楼主(2020-06-24):
换了几个电源都不行  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需要电池开机才可以,200正常

网友:
你的电源线带电池数据?

网友A(2020-07-24):
有修过这个的老哥们吗,  又遇到一个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修过这个的老哥们吗,  又遇到一个这种的

上一次换了电源,重做 硬盘CPU都不行

网友(2020-08-23):
cpu是不是有短路  试着单独给cpu供电  慢慢调高电压 看他发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