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dell 15-3568 此电脑用几天就不开机 刷BIOS就好、

楼主(2020-06-24):
此电脑来的时候是不开机0.016 ---- 0.030 开机不亮、①:然后买的bios 刷上就行了、
②:然后用了几天又返修了、这次我没动BIOS 直接加焊的EC 然后又开机了、
③:但是用了几天又不行了、这次我加直接更换的晶振 、还有谐振电容、感觉应该是问题解决了、测试两天了、再测试两天如果没问题就通知客户了、

网友:
这个本有的清下电池就能开机了   有的刷下bios也能开机   真是各种问题   还有短路3.3v的

网友A:
换了哪些东西标出来看看啊

网友B:
此电脑换过BIOS刷过BIOS 加焊过EC 换过晶振 谐振电容 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哪些东西标出来看看啊

此电脑换过BIOS刷过BIOS 加焊过EC 换过晶振 谐振电容 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返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电脑换过BIOS刷过BIOS 加焊过EC 换过晶振 谐振电容 用一个星期左右就返工

现在还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2021-05-19):
正遇到一个,也是第一次刷bios用一个月,第二次刷了第二天又不触发,只有先换bios试试

网友(2022-01-26):
最后修好了吗 ?

网友(2023-09-19):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放下电就好  过几天又不行

网友(2025-03-26):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一会能用  一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