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零件型号

楼主(2020-06-24):
询问零件型号 8A EM B1Z

网友:
RT8243AZQW,用“芯片丝印8A=”在马家搜到的。

网友:
拍图给淘宝 ,他会告诉你

网友:
可以肯定是Richtek的

如果8A后面没有=号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RT8243AZQW

网友:
以后都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以后使用这个方法就可以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
RT8243A  淘宝输入  8A开头     搜索就可以,我本来添加一个图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无法上传。

网友:
你看淘宝不是有的嘛,多搜索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长见识了,还能怎样操作。

网友:
问问卖芯片的都知道。。。。。。。。。。。

网友:
大家都是好伙计,齐心协力

网友:
问问卖芯片的

网友:
丝印号是挺麻烦

网友:
万能的淘                           宝,不是白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