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X555LP 主板EC IT8585E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6-24):
一台华硕W519LI5200的本子,版号X555LP独显的本子,以前别人修过,加焊过EC,BIOS,本来是不上电,现在刷BIOS后,能开机,进BIOS后,发现EC VERSION每开一次机会变,自已从官网下载BIOS加ME合成的BIOS亮机后也是这样的,版本号开一次,乱码几个字,再开一次,有乱码几个字。刷了很多,都是能亮机,使用不正常。怀疑EC坏了,这个EC带不带程序呢?每刷一次BIOS,第一次开机,显示版本号不乱码。

2020-6-28,今天买了EC回来,开机可以,能进系统,键盘有些键不能用,可能卖家给我刷了别的机型程序,叫我退货
2020-6-29,刷了好多次BIOS,想下是不是空焊了引脚呢,昨天太忙,今天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有个脚没焊好,重焊下就都正常了。
结论,原始故障是EC坏引起的。

网友:
在某宝里问问看。

网友:
去某宝买个ec试试,可以包刷程序的

网友A:
去某宝买个同型号的ec,包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某宝买个同型号的ec,包刷程序

感觉程序应在BIOS芯片里面,我刷不同的BIOS,第一次正常显示的EC版本号跟我合成BIOS里的版本号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ec坏了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 亲测!

网友:
只能换个试试了。

网友:
发贴时就买开始买EC,今天到货,换上后开机能进系统,也不乱EC版本号,就是键盘有好多键不能用,换了一个键盘也是一样的键不能用,再次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都是一样有些键不能用。

网友:
有可能EC坏 也有可能EC周边零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