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 R2.0通病不触发

楼主(2020-06-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H81M-D ,很脏。故障原因不触发,不通电。仔细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上面有个电阻腐蚀了,上锡更换。OK亮机。我查了这是这块主板的百不触发基本上多是这个问题

网友:
老通病  华硕技嘉81/85现在喜欢断线

网友:
多跟使用环境有关系。

网友:
腐蚀和灰尘有关吧,使用环境好还是不会

网友:
细心观察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
电阻靠后边挡板容易受潮

网友:
感谢分享哦哦v佛额佛额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3V待机芯片?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 ,学习下

网友:
不明白这颗电阻为什么跟触发电路有关系

网友:
这是pson上拉电阻5v电阻,通病来的

网友:
感谢分享,小白学习中

网友:
腐蚀和灰尘有关吧,使用环境不好

网友:
不触发通病原来是腐蚀导致的

网友:
总有一个想法,对于容易腐蚀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刷一层光油?

网友:
pson断线导致?

网友:
绝大部份是跟使用环境有关的,

网友(2020-08-09):
通病吗?我的没开关电压

网友(2020-10-17):
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这个电阻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