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主板上四个灯

楼主(2020-06-24):
苹果一体机主板上四个灯都代表什么,请各位老师给说说

网友A:
最下面一个待机灯 第二个所有供电正常 第三个 显卡 第四个 屏幕

网友B:
你找个说明书看一看不就清楚了,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说明书看一看不就清楚了,简单。

那里有说明书

网友B:
你自己找。你可去专柜找(看你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找。你可去专柜找(看你会。。。。。。)!

哥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下面一个待机灯 第二个所有供电正常 第三个 显卡 第四个 屏幕

多谢

网友:
厉害。我要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