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坤 CK-T1503 测温枪固件

楼主(2020-06-24):
长坤 CK-T1503 测温枪固件 ,开机提示H1 温度高,不一定是测温头坏,下载此固件写入 24C02 里面即可修复

长坤 CK-T1503 测温枪固件 H1故障修复.zip

876 Bytes,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花钱买的bios

网友A:
我修过电子测温枪(起码有10个以上)。基本现象有:接触不良、按键损坏、断线、装配不到位。你说的固件有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修的电子测温枪是行货)。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电子测温枪(起码有10个以上)。基本现象有:接触不良、按键损坏、断线、装配不到位。你说的固件有问 ...

我有一个优利德UT301A测温枪, 本来好好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显示0L了,一直显示这样, 按键什么的都正常,调模式发射率什么的都正常 , 就是一直显示0L 不知道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