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ME报错 求救

楼主(2020-06-25):
Flash_Image_Tool_v11.8.65.3606 每次放ME就会报错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原因吗 换了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求助呢  你这有点信息量偏少了吧  机型型号 板号 配置等 都要写出来啊,,,不然怎么全方面估量啊

网友:
兄弟 你英语看的懂吗 我是看不懂

网友A:
Flash_Image_Tool换个别的版本试试,我的也是打开软件没问题,打开ME 的时候报错,换了好多版本都不行,最后换了11.8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ash_Image_Tool换个别的版本试试,我的也是打开软件没问题,打开ME 的时候报错,换了好多版本都不行,最 ...

兄弟,能把不报错的分享下吗?谢谢!

网友A:
试试吧,在我的电脑上打开没问题

网友:
个人观点,可以试一试:

1、先用ME Analyze软件看一下你的BIOS中ME的信息,找到下面这一行:

ME Analyzer下载地址:ME Analyzer v1.84.0 r160

2、下载Flash_Image_Tool软件
Flash_Image_Tool软件

3、找到对应的Flash_Image_Tool版本,将其拷贝并解压到C盘根目录

4、将需要修改的BIOS的文件名改成纯数字或字母后,打开Flash_Image_Tool软件,直接把BIOS拉进去

网友:
别的地方重新下一个,以前我也是打开me固件后点小锤子就自动退出关掉了,后面重新下了个才可以用

网友:
终于开始讨论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吧,在我的电脑上打开没问题

谢谢你
这个版本能用不会报错 也成功改到ME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已成功解决问题 就只是在dr.bxxx下载的v11.8.65.3606 开ME时会报错
4楼的 yjxlx 分享的v11.8.50.3460版本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刷bios是吗  我的直接开机进bios然后插入u盘 里面下载好bios直接刷就可以了 很简单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常在这里下载
https://dr-bios.com/articles/dow ... l-wOoLwu2HWF_Cf08qE

这个网站不错,插个眼备用

网友:
还在学习中,多多发题,

网友(2020-12-07):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下了一个高版本的打开报错,然后再下了一个11.0.0.1180的直接打不开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