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 CPU温度35度一直不变,求指点!

楼主(2020-06-25):
联想Y460P用鲁大师测CPU温度一直35度不变 ,其它测温软件也一样,导致风扇不工作,改常转嫌吵,bios刷N个了,CPU也换了,风扇控制ic也换了还是一个样!

请问一下大家是哪里的问题?图纸已上传,麻烦大师们帮忙看下温控电路是哪些,谢谢

网友:
q52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另一个帖子里的图是q39反正就是那个写着cpu的那一路,可以跟另两个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帖子里的图是q39反正就是那个写着cpu的那一路,可以跟另两个换一下试试

换过了还是一个样,CPU温度始终35度不变

网友B:
使用起来卡顿吗?还是掉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起来卡顿吗?还是掉电?

偶尔刚开机的时候会掉电的,进系统使用正常不卡顿,但是温度高了会关机

网友A:
你是维修的么?或者你会看图纸和主板原件是怎么对应的么?

网友A:
最简单的,cpu座里面的那个三脚的原件换掉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偶尔刚开机的时候会掉电的,进系统使用正常不卡顿,但是温度高了会关机

风扇你也换过?可以考虑量下TRIP_SET后面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维修的么?或者你会看图纸和主板原件是怎么对应的么?

只会修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cpu座里面的那个三脚的原件换掉试试

已经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你也换过?可以考虑量下TRIP_SET后面接的电阻。

风扇换了问题依旧,所以就想知道CPU温控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已经换了还是老样子

把并的两个电容也换了应该就行了,还不行就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并的两个电容也换了应该就行了,还不行就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了

图纸上显示并的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是空的,另一个已经换了,还是不行,风扇温控芯片已经换了、请问cpu温控芯片是哪个?

网友D:
一般换温控肯定解决的,,,,,,,,,,,,,,,,,,,,,,,,,,,,

网友:
这个人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网友:
用二极管档测下两根线的阻值,常温大概是1400左右,温度越高阻值应该越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上显示并的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是空的,另一个已经换了,还是不行,风扇温控芯片已经换了、请问cpu温控芯片是哪个?

u42啊还有也可能是cpu坏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换温控肯定解决的,,,,,,,,,,,,,,,,,,,,,,,,,,,,

请问一下温控是图纸上的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42啊还有也可能是cpu坏了,换个试试吧

u42已经换过了,CPU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CPU温度始终35度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温控是图纸上的哪个?

温控就是管风扇的那个,但是cpu内部也有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就是管风扇的那个,但是cpu内部也有温控

风扇温控已经换了,我觉得是CPU温控电路方面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42已经换过了,CPU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CPU温度始终35度不变

那就不清楚了,可以把u42摘了试试报错么。现在就是怀疑一是通讯,二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可以把u42摘了试试报错么。现在就是怀疑一是通讯,二是bios

bios刷过N个了,u42我再换个试试看

网友E:
换一个测试温度的软件测试没有 。我遇到过 。系统和鲁大师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测试温度的软件测试没有 。我遇到过 。系统和鲁大师不对也会这样

任何测温软件都一样,上面已经写了

网友F:
U4位置芯片电路是CPU温控电路,不要质问我,就是这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U4位置芯片电路是CPU温控电路,不要质问我,就是这么肯定。

不是U42吗大哥?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呀

网友F:
你告诉我这是U42?你戴眼镜吗?大哥

网友G:
换个EC  不行换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告诉我这是U42?你戴眼镜吗?大哥

大兄弟,U4是显卡温控吧?显卡温度能正常显示,它会影响CPU温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EC  不行换个板子

CPU温控是由EC控制的吗

网友H:
温控芯片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温控芯片换了吗

风扇温控芯片已经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I: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啊

应该不会吧?显卡温度显示正常,就CPU温度显示不正常

网友:
一句话  要么改常转 你要是嫌吵那就不要修了  硬气就是要

网友:
鲁大师测试只显示最低和最高的温度,你是看不出来的。BIOS内调节温度栏试一试(看鲁大师测温有无变化)。你先找一找感温头。

网友:
这个板 便宜,,如果太浪费时间换板好过。

网友:
第一张图CPU座子那个螺丝上面有张图里面有Q39三端稳压管在那个白色座子里面

网友:
测下PR220(100K的NTC)。它坏了是不是就控温不准了。

网友:
风扇直接3.3V,接5V肯定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