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复位什么时候出来

楼主(2020-06-25):
联想主板 ih110ms 开机蜂鸣器 3短一长叫  不过内存  检查内存其他条件都正常 就是没有内存复位 请问 一下内存复位是什么情况下发出的  DDR4的内存

网友:
看看时序啊,具体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0-09-26):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同样碰到一块这个问题的昂达H110S,不过内存报警,没有内存复位,怀疑上拉内存1.2V供电的电阻坏了,外接电阻上拉1.2V接内存插槽58脚复位引脚,结果58脚复位引脚还是低电平,参考其它H110的图纸,复位是直接从桥出来的,应该是被桥拉低了,不知道是桥坏了,还是别的条件没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