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花屏

楼主(2020-06-25):
有时能点亮,有时掉电,能点亮时经常一会就花屏,经检测PLL供电有点低,1.6v,是由LM324控制产生,。

后来测到是分压电阻10k出问题,换了个拷机半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多谢分享,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加分加分,路过学习了

网友A:
看不出主板上搞了哪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主板上搞了哪个电阻

LM324上面最右边的电阻

网友B:
电阻问题,你飞线是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问题,你飞线是干嘛的

10K拆出来后,焊盘有个点掉了,可能板老化了,不管了,有点位图就是爽,最近的3VSB飞线过去算啦。3.3/(11.5+10)*11.5=1.76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K拆出来后,焊盘有个点掉了,可能板老化了,不管了,有点位图就是爽,最近的3VSB飞线过去算啦。3.3/(11.5+10)*11.5=1.76准了。

数学不错啊楼主

网友:
还行从小学到大学数学一直都是班上前几名,没鸟用啊,出来社会没赚到钱一样被人看不起,这个就是现实的社会。只能努力吧

网友:
恭喜楼主飞钱到手

网友D:
换做是我 这板我得给他整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做是我 这板我得给他整报废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不但数学学得好,飞线技术也很好。感谢

网友(2020-10-21):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刚好今天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一查分压只有1V  换掉10K电阻   分压1.8V正常了  亮机一小会儿就花屏的毛病成功解决了   只是搞不懂 这个问题怎么会引起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