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刮开后这个锡不能粘上去?而

楼主(2020-06-25):
为什么刮开后这个锡不能粘上去?而是变成一个小球跟刮开的地方不能融合?有高手知道吗请教一下

网友A:
看的不清楚。补点是先把阻焊层刮开,用酒精或洗板水擦干净。露出亮铜色,然后上点焊油,然后上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清楚。补点是先把阻焊层刮开,用酒精或洗板水擦干净。露出亮铜色,然后上点焊油,然后上锡就行了

不熟练已经好了

网友:
烙铁的头没接触好,可以考虑松香和助焊剂帮助

网友:
补线圈就行了

网友:
线圈 补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