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有迅维360T的曲线图啊.最近被我搞的很不好用

楼主(2020-06-25):
还有就是做四代U的温度是多少了.

网友:
你哪里的,红外温度太高了,150度就可以了,上下热风太低,达不到无铅融点,下热风应该是260到265,上热风是250到255,还有不要设这么多段,四到五段就可以了,开局就100度,你设那个70度根本没有作用,

网友:
无铅锡跑到第7第8段摘,有铅第5第6段就下来了

网友:
时间太长,芯片会不会烤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