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40:不触发修到16秒反复触发

楼主(2020-06-25):
弯路不说了,误导。

检查IO的待机供电45脚5VSB(5VA),看IO有没有待机供电:
不触发时 V5A_SIO=0V,V5A=0V,IO没有供电

继续查,V5A来自U23。
不触发时,3脚=5V,4脚=2.7V,1脚=0V。4脚高电平应该开启1脚=5V,芯片损坏。
短接R355(这个电阻没有接)可以触发,屏幕无显示,上电16秒关机,如此反复。

然后,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rtcrst各电路有没有被拉低一些?

网友:
不触发 先查 RTC电路啊  RSMRST# 是不是为高啊  SLP_S3 SLP_S5 这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