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556uj 进水内存芯片炸裂之华硕维修指南

楼主(2020-06-25):
华硕x556uj 进水内存芯片炸裂    断开后级发现内存槽这边还是短路 去掉内存 后对地0.014 还是不正常 去掉烧坏芯片后 阻止正常 排除u坏 找芯片换 由于芯片炸裂 型号已看不到  找维修指南 芯片型号看不清 貌似是rt8246a 很小看不清   但是找不到相关资料   供电是1.2v  找主板上显存可以供电芯片对比发现是一样的芯片型号是apw6001  此时有对比了下 维修指南 发现 这个芯片位置1.05v 型号是rt8248a 仔细看维修指南发现 内存供电也是rt8248a 太模糊前面没想到他俩是一样的 就往rt8246a 上想了   其实他就是rt8248a         rt8248a 和apw6001 应该也是通用的  机器新芯片冷门 只能发新片了

网友:
新机器就是麻烦点 。芯片不好找。11

网友(2022-07-01):
这两个芯片引脚数目都不一样,一个32一个20脚

网友:
不通用的 脚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