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北桥好坏

楼主(2020-06-25):
DELL  M5010怎么判断北桥坏了呢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你为什么要判断北桥好坏

网友:
最基本的测下阻值  通过阻值判断好坏     系统学习 建议报名下迅维的相关课程

网友:
最基本的测下阻值  通过阻值判断好坏     系统学习 或者观看相关视频,

网友:
没有短路就认为是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因为我这儿有个机器好象是北桥的缘故

网友:
阻值再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