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58通病,以前修过忘记了,

楼主(2020-06-25):
海尔T58通病,以前修过忘记了,晕!有个小电容坏,求助…

网友:
显存供电烫手,主板都变色了

网友:
烫手 要么坏了。要么负载有短路

网友:
看不出楼主哪个电容坏  时间久了是会忘记的 所以做记录有必要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 显卡供电MOS管大短 显卡也挂逼

网友:
你们做笔录吗

网友:
显存坏的修的不多

网友:
这个就看看吧!我没有看懂,有短路就烧鸡啊!这个不用做啥记录啊。

网友:
机器是短路吗?短裤可以烧鸡,哪个电容热

网友:
什么小电容在哪里呀

网友:
只好强修 哎,漏电

网友:
烧大法一个顶两

网友A:
公共点电容坏,就是个捡钱活

网友:
上管击穿 一般后级都会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容坏,就是个捡钱活

放你娘的屁

网友:
看不出楼主哪个电容坏烧机

网友:
忘了,就慢慢的拿表检测了

网友:
以前修过拆了显存 显卡还是不正常,最后
段开所有相关供电,烧出来。不过很久的事了,很难测出来

网友:
文明社会,文明人类,不同意见,说脏话就没必要

网友:
学习了,端午安康!

网友B:
那个显存是拆了吗
熊师傅
对的 以拆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显存是拆了吗
对的 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