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X-B250-V7不出PSON

楼主(2020-06-25):
收到EX-B250-V7一张IO型号NCT5539D 不出PSON。IO收到slp-S3 S4不出pson寄到售后被告知是假货,问客户客户很茫然肯定被吭了。无赖自己修。IO收到slp-s3
4不出pson就更换了IO。结果还是不上电无PSON 。找好用个NPN管连接PSON和SLP-S3可以上电了,全板上电正常,没有CPU只能到这里了。就是奇怪了难道IO有程序? 有大神指导的吗?传一份NCT5539D的引脚定义

网友A:
o_DEEP _s5这个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_DEEP _s5这个信号正常吗!

不正常是0伏

网友A:
不触发吗!看下点位吗!,这个信号开启3V电压。触发后产生3V供电。如果没有3V电压肯定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吗!看下点位吗!,这个信号开启3V电压。触发后产生3V供电。如果没有3V电压肯定会不触发。

3是不触发 3V是正常的开启的看了一下图O-DEEP-S5发现没用

网友:
不上CPU 板子不触发 正常的

网友:
最好配合图片发上来更加易懂

网友:
看不懂,看来要多跟师兄们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