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通病 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20-06-25):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技嘉主板,开机风开始转时间长一点停掉,然后开机就转一下就停,再开机风扇转一下又停了,仔细观察之后秒杀,这可能是技嘉主板的通病可以收藏一下,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秒杀!!不过换这几个电阻需要技术好点的一般人不要去弄哦!

网友:
什么维修原理,应该修过好多都是这个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
电阻是多大的有没图纸

网友:
还真没修过这个地方的问题,可能不会修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理是这个地方转一下就停

网友:
又不是排阻问题,单电阻会坏机率

网友:
是不是电阻功率不够,所以才会这样

网友:
反正技嘉许多主板是修不好的,不会修了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哪是什么信号来的?

网友:
这是多大的电阻,做什么用的

网友A:
风扇转一下停 秒查 IO的 VIN1 VIN2  VIN3 VIN4   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楼主讲的不够详细呢

网友:
技嘉电源检测电路。电阻变了电压不准了就不启动。

网友:
换电子这都行    记住了

网友:
上个图纸就完美咯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需要口水洗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恶意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
记下这个位置了,以后遇到了试下

网友:
cpu相关电路的电阻吧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啊?说的不明不白的?能不能像人家帖子一样说的清清楚楚?学习一下这个贴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243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一下停 秒查 IO的 VIN1 VIN2  VIN3 VIN4   是不是正常

GA-B85-HD3,其他电压正常,就IO检测电压中的VIN0和VIN4分别为00.8V和0V,不正常,哪的问题?

网友C:
能否详细说说这几个电阻干啥用的吗?电路中的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仔细观察之后秒杀
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详细说说这几个电阻干啥用的吗?电路中的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同问,想学到一定的知识技能。

网友:
换多大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A-B85-HD3,其他电压正常,就IO检测电压中的VIN0和VIN4分别为00.8V和0V,不正常,哪的问题?

看图纸啊 看是VIN0 和VIN4的产生

网友:
检测电压问题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啊 看是VIN0 和VIN4的产生

VIN0和VIN4,是CPU核心电压及核显电压

网友:
我说的是 IO的 VIN2和VIN3 有没有2V

网友:
电压检测,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一个2v给io检测到   高了低了都不行

网友:
这图拍的够黑的

网友:
一次讲完好不好

网友(2020-08-01):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学习收藏了

网友:
正好用得上。我的板子也是转一下就停,别的都测了,怀疑这里问题。谢谢

网友:
又是分压电阻出问题的,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D(2020-09-14):
我测到两个电阻都是70欧,故障板风扇转一下

网友(2020-11-15):
引用 网友D:
我测到两个电阻都是70欧,故障板风扇转一下

我的比你好一点71欧。。哈哈哈也是转一下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