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带圈的线不会

楼主(2020-06-25):
图一中的两条线圈不懂放在哪
红色线圈那条是屏线里的
黑色线圈是vga输入线.

屏幕下方有个usb,是供电吗?那么驱动板还需要插12v供电吗

图三是驱动板,能换别的吗?例如?我看淘宝的驱动板很简单,直接驱动板12v带电源。。那个屏线,输入线没有线圈,还集成vga 。屏幕下方也没链接usb线。我也想这样
麻烦大家了。21.5寸的一体机屏幕。

网友:
好像你自己换不了,,,

网友:
那就是两地线呀

那两条线如果不会接的话,那估计越弄故障越大,,可能会把机器弄坏,,

网友:
两圈是接地。主板12V拱电,高压板也需供电,主板接线你要在买家问清楚怎么操作的!

网友:
接在一起,然后用螺丝固定在壳上

网友:
你们这些人啊     那是接220的都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别误导人,你的玩笑可能会给别人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A:
接地的,随便上到主板固定的螺丝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地的,随便上到主板固定的螺丝下面就可以了

两条都可以接在一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条都可以接在一起吗

                           可以的

网友:
这样的板上面接口都有定义字,自己看好就行,没什么技术。不要 接反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80%都不是干维修行业 的

网友:
楼主此贴本来发在《开心一刻》的。么想到自己乐坏,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