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两秒就停了?可以给点提示吗?

楼主(2020-06-25):
原来是保险断开,量得它的整流桥AC脚有一定的阻值,原来是大电容短路了。测量了一下其它元件没发现可疑的,换了保险和一个二手的大电容400V330UF,
便出现了新的情况,短接绿线,风扇转两秒便停了,这两秒时间,可测得黄线12V,红线5V,橙线3.3V。按照以往的经验,如果是输出保护的问题,风扇只是微动一下,根本就来不及显示多少电压,这次转久一点,还会不会是保护线路的问题呢?如果故障在高压区,能否指出一些怀疑的对象?谢谢大家!主芯片被挡了,看不见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有时候输出电压可保持5秒左右

网友:
换新的吧还是。

网友:
保护了,查主IC工作条件

网友A:
啥电源呀   还修?

网友B:
明显就是保护了,大电容都测量短路,保险也烧了,重点查查开关管和IC,最好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保护了,大电容都测量短路,保险也烧了,重点查查开关管和IC,最好是换掉

用万用表测量好,不一定代表它就是好的吗?

网友:
只要不短路就不怕,查查二极管吧,小阻值的电阻,NTC也查查,重点是高压端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换一个变压器,我遇到过。变压器问题。

网友:
电源只修过那种电容鼓包的,其他 的还没修好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可以换一个变压器,我遇到过。变压器问题。

不是吧?变压器没得买的啊!

网友:
楼主就是高手,还问啥呀。

网友:
海韵s12的板子,大电容短路了?这些用户怎么这么狠,日系电容都被干到短路了。英飞凌主芯片在竖着的子板上,拆大电容的时候可以看到啊。

网友:
芯片必须查到资料才有得修啊,把保护去掉,看哪个电压不正常就行了,记得220V侧串个灯泡

网友D:
哈哈,楼主,你已修好了都不知道,安钛克、康舒电源,我曾经修过,这是空载就这样,自己带负载你会有惊喜

网友:
直接带负载

网友D:
根据电路图原理,大电容短路只会烧整流部分,桥堆二极管保险就这几样,其他的不用考虑,主电容容量下降的情况下才会有场效应击穿、脉宽调制电路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楼主,你已修好了都不知道,安钛克、康舒电源,我曾经修过,这是空载就这样,自己带负载你会有惊喜

不是吧?这样啊?这电源都快让我折腾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路图原理,大电容短路只会烧整流部分,桥堆二极管保险就这几样,其他的不用考虑,主电容容量下降的情 ...

多谢帮忙!

网友:
PWM,或PWM芯片旁边的瓷片电容坏。输出的电源要反馈到PWM,有的是LM339比较器,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
主要检查脉冲产生的那个小芯片的周围电阻和反向过压保护二级管  瞬间有输出 说明大电压电流电路都是正常的 不必理会

网友:
明天上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电源呀   还修?

看侧标是安钛克400瓦的。。。

网友:
修电脑的标准电源,是苦中作乐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首先确定保护芯片是什么芯片,找到关键信号输入的那个管脚,把与之相连的1N4148逐个断开测试能否正常启动,如果有某个断开后能正常启动了,那么就查这个管前面的电路。

网友:
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网友:
看电源内部图,这应该是一个主动式FPC的电源。那大电容坏了,要考虑前面升压的MOS管和二级管。另外5V的VSB电压是否一直稳定,开机触发时是不是也正常。

网友:
它现在是不转了,我把它丢到一边以后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