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Air不定时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26):
  【故障机型】:iPad Air

  【故障现象】:不定时白苹果重启

  客户描述说,此平板不定时白苹果重启。

【故障分析】:
  不定时白苹果重启,会有几种可能,电池电量不准确会引起、系统、硬盘等等,要挨个排除。

【维修过程】:
  咨询客户可以刷机,刷机过后,还是会不定时重启,接下来查看电池电量信息正常,排除掉电池引起的可能。

  接下来把机子拆开,拆下硬盘,更换一个新硬盘。排除一下看是不是硬盘引起的不定时重启, 硬盘测试架写新硬盘数据,焊回主板。

【维修结果】:
  装机刷机通过,测试功能正常,平板也不重启了, 此故障是硬盘不良引起的不定时白苹果重启。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实战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每日一学!!呵呵呵

网友A:
8p不定时重启,除了以上几点还有有那里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p不定时重启,除了以上几点还有有那里引起?

板底断线,不良都会引起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