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屏蔽板载内存的位置

楼主(2020-06-26):
机型:联想E42-80
板号A0LV6MB6F0 REV:F
故障:USB口物理损坏.IO烧毁,内存供电烧毁,板载内存烧.Cpu供电方烧毁,索性CPU没事。
解决:换所有供电芯片,拔板载内存屏蔽板载内存。
屏蔽板载内存图:

网友A:
大神说的直接拆掉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说的直接拆掉内存就可以了

拆了的芯片还能卖钱

网友:
不同内存不同电阻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分享一下吗?正需要这个机图纸呢

网友:
学习了  联想的板载内存还没涉及到  以后遇到了就注意BOARDD 这里信号

网友:
把板载的内存拆了插上内存应该也可以亮机的吧

网友B:
修改前后发觉第三和第四张图有点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改前后发觉第三和第四张图有点不同?

是的    说的没错 我还以为眼花了呢

网友:
屏蔽后还要拆下芯片,还是不拆也可以?

网友:
运气好 一般都是u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前后发觉第三和第四张图有点不同?

修改后还要把中间两个电阻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说的没错 我还以为眼花了呢

修改后还要把中间两个电阻拆掉

网友:
厉害了收藏下次备用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这个机大工程,烧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个帖子6666+

网友:
这本本遇到二个,刷完bios后触控板不能用,找完全一样的好机器bios备份完刷到故障机也一样,手里现在还有一块这主板,其实正常,就触控板不能用

网友:
的    说的没错 我还以为眼花了呢

网友:
可以这个 简单明了改电阻

网友(2020-09-04):
进水清洗过后的E42-80   DA0LV6MB6F0,  电阻位置还没移动,为啥跟楼主图的是屏蔽前跟屏蔽后的位置都不一样,有点奇怪,刷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4222-1-1.html的BIOS能亮,但是有点问题,有时候进不了系统,蓝屏,还是怀疑内存颗粒问题

网友(2023-02-09):
大神级别啊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