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E42-80 屏蔽 板载开机快BIOS 不需要拆电阻百分百OK

楼主(2020-06-26):
E42-80 屏蔽 板载开机快BIOS  不需要拆电阻百分百OK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E42-80 屏蔽.BIN

网友:
是屏蔽板载内存BIOS  刚刚这字没打出来  看清楚在下载

网友:
老王牛逼啊

网友:
流比好的

网友(2020-11-27):
有大哥试过吗,通电  自动触发风扇狂转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板载内存的问题  看论坛好多人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2021-01-03):
马克一下,手头有一个e42-80六代u,开机蓝屏

网友:
马克一下,手头有e42-80,六代u,开机蓝屏

网友(2021-04-09):
测试OK我的机子内存进水,一直在0.6左右跳变,刷了这个BIOS,上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2022-04-06):
甩了以後 屏會閃  但不顯示

网友(2022-06-06):
我的是集显。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2023-04-06):
下载 了 一会试试

网友(2023-06-05):
我的定在LOGO处不动

网友(2024-05-20):
联想昭阳E52-80笔记本板号DA0LV6MB6F0 REV F 它和联想E42-80  V310-14ISK板号是一样的。改集显方法和屏弊内存方法:
改集显方法:1,把BOARD_ID3 也就是R223电阻移动到R222位置变成HI高电平。
2,把R281 DGPU_PWR_EN独显开启电阻拆除
3,把R282  DGPU_HOLD_RST#独显 总是复位电阻拆除
通过以上三个地方改动就能改成集显。

屏弊板载内存方法:首先看图纸内存是由BOARD_ID8‘BOARD_ID9’BOARD_ID10‘BOARD_ID11四个电压组合,把它们都变为LO低电平就能屏弊现在BOARD_ID9和BOARD_ID10已经为LO低电平。
1,把BOARD_ID8也就是R305电阻下移到R313位置变为LO低电平
2,把BOARD_ID11也就是R768电阻左移到R767位置变为LO低电平
通过以上两个地方改动板载内存就能屏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