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1278开机灰屏 电源接口小板处板号820-2565-A

楼主(2020-06-26):
商场送来的机器   开机有咚的一声,接着屏幕一直灰屏   拆机测量屏线接口供电正常
刷了论坛BIOS  亮机很慢   亮机后改报错
花30大洋淘宝买了一个刷上  秒亮  试机正常

网友:
附上淘宝合成的BIOS 820-2565-A

网友A:
这还和BIOS有关,第一时间肯定不会想到是它,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挑bios的,30元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挑bios的,30元白花了

论坛上的只刷了一个   不想麻烦   客户又催得紧  所以就直接买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和BIOS有关,第一时间肯定不会想到是它,学习了。

首先查了  屏线接口各电压正常   CPU  桥那些风枪加热了故障依旧   刷BIOS也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网友:
苹果的BIOS坏得太少了,虽然修得不是特别多,还没遇到两个BIOS坏的。大多数是进水断线

网友:
这还和BIOS有关

网友:
大多数是进水断线

网友:
我的进步离不开大家的分享

网友:
看了很多大神的帖子真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