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 A1466 电流0.21A之维修分享

楼主(2020-06-26):
            今年真是太难熬了,疫情时期推迟开店,档租也没免没减,每到月底交租时,,心里就开始滴血了,也只能在这里吐吐槽了,苦逼命一个,这不昨天端午都不舍得放假,还在修机。。。好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            今天整理了一下昨天修的A1466  过程,分享一下给老铁们,一台15年A1466 ,版号是820-00165-a  客户拿来说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死机了,强制关机后再开就不显示了,报价登记打发客户走后就开始拆机,祼板通电,电流0.21A,测量发现没有CPU 供电,屏供电感没电压,还有L3095  电感也没电压,    那就先修CPU 电压 吧, 测量发现 CPU供电芯片16脚VDD   PP5V_S0为0.12V    ,问题找到方向了,,打了一下PP5V_S0 的对地阻值为0,(这时我嘴角微微的动了一下,心里早已经开了花)这问题我最拿手了,立马烧鸡大法伺候,咦,1分多钟了,没摸到哪里有温度啊,这下不好搞了,完全对地了,烧不出来了,只能一个个去排除了,
          打开图纸看到PP5V_S0 去了好多地方,拆过好几个地方都没排除短路,也没找到PP5V_S0的出处,最后找到这里,分析了一下电路,应该是PP5V_S0的出处,之前分析错误,后得到  必克本本精修 这位老铁的指点,现改正错误,已免误导各位,

             PP5V_S0 由U8080产生,,,看上图就明白了,
         好,现在回到PP5V_S0 短路的问题上来,C7710 C7714 是PP5V_S0的滤波电容,那就继续再拆吧,两个都拆完后,不短路了,阻值恢复到477 欧了,插电试机,可以显示了,
另外还有一个电压一值没电压,是L3095电感,电压名称是PP15V_TBT,显示进系统后也没电压,不知道为什么,,高手出来讲解一下,   后来,这个电压也得到必克本本精修老铁的指点, PP15V_TBT  其实就是雷电电源接口产生的,如果雷电接口没接电源,此电压就没有,   疑问终于解开了,,心里舒服了,感谢老铁们

下面来个亮机图片

网友A:
我虽然没有仔细看完反手就是一个赞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有仔细看完反手就是一个赞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老铁,,解答一下上面我的疑惑呗

网友:
分析的彻底,就是 这样 的好人。我也接到一台1466,不过和你板号不一样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好的案例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可嘉!不过纠正文中本人认为有错的地方,免得误导大家,PP5V_S0是由PP5V_S4RS3经U8080转换出来的,受控于P5VS0_EN,不是由U7701背光控制芯片输出。还有你说的PP15V_TBT电压是雷电接口供电,要插入外接才会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可嘉!不过纠正文中本人认为有错的地方,免得误导大家,PP5V_S0是由PP5V_S4RS3经U ...

今天早上认真的找开图纸看了一下,,,确实是由U8080 出来的,,之前有看过这个地方,只因为没看到电感,所以我误认为会不是这里出来的,,其实跟上面我说的,U7701 屏供电芯片的供电脚PPVIN_S0SW_LCDBKLT 是由u5490 转换来的  这样转换方式是一样的,   怎么到PP5V_S0 电压怎么来的就搞错了呢,,还是不够仔细,苹果修的少,有些电路很奇怪所以才出错了

网友:
好好哦 还拍照  楼主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可嘉!不过纠正文中本人认为有错的地方,免得误导大家,PP5V_S0是由PP5V_S4RS3经U ...

另外PP15V_TBT 电压  确实也是雷电接口来的,雷电接口 常见的是TPYC 样子的接口,这个机上的样子不一样,我只把当成外接显示接口来看了,,,是我见识太少了,这位老铁非常专业,受教了。。。

网友:
看这电流感觉是有短路的电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C:
看到桌子上就知道是有故事的人了!

网友D: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吃过不少细节上面的亏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吃过不少细节上面的亏

确实要胆大心细,细节上也吃过很多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桌子上就知道是有故事的人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有图有实物,点赞

网友:
很好的经验帖子,感谢楼主百忙之中分享经验

网友:
在维修台该整理一下了,遇到一个刁难的客户 你把人家A壳划花了就麻烦了

网友E:
这个电容短路怎么会烧不出来呢

网友:
修的可以,苹果好在有点位加图纸,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短路怎么会烧不出来呢

完全短路的电容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短路的电容是烧不出来的,,,

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