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干货!9X时序!技嘉GA-Z97M-DS3H_R10时序详细分析(原创申精) 附电路图点位图

楼主(2020-06-26):
硬干货!技嘉GA-Z97M-DS3H_R10时序详细分析(原创申请加精)

待机阶段1.VCCRTC
装入2032纽扣电池,电池正极经过一个电阻(NRB 1k)限流,经过一个双二极管(ND1)命名为N_RTCVDD,进入桥的AP33脚,为桥的实时时钟电路提供工作电压,保存CMOS设置。

2.RTESTB

CMOS电池经过一个1k(NRB)电阻和一个双二极管(ND1),经过一个电阻(NR78)限流,经过一个电容(NC20)延时后,产生N__RTCRST给桥AR38脚,复位桥内的实时时钟电路,桥内的实时时钟电路开始工作。

3.SRTCRSTB

CMOS电池产生的N_RTCVDD电压,经过一个电阻NR77(20k)限流,和一个电容延时NC19(1u)后,产生N_SRTCRST信号送到桥的AR39脚,复位桥内部的ME模块。

4.INTRUDERB
CMOS电池产生的N_RTCVDD电压经过一个电阻NR74(1M)送入桥的AR41脚,将入侵检测信号置高。

5.INTVRMEN
CMOS电池产生的N_RTCVDD电压经过一个电阻NR67(390k)送入桥的AV36脚开启桥内部的电压调节模组,也就是稳压器。

6.DSWODVREN
CMOS电池产生的N_RTCVDD电压经过一个电阻NR90(390k)送入桥的AM41脚开启桥内部的ME电压调节模组。

7.32.768hz晶振
桥得到VCCRTC供电和RTESTB后,实时时钟晶振起振,产生32.768hz的时钟信号,提供给桥RTC模块、SPI模块、和ME模块使用。

8.3VDUAL_PCH(待机主供电,插入ATX后产生)
当插入ATX电源后,5VSB通过一个三端线性降压器(NQ9 L1117)降压为3VDUAL_PCH,为桥以及IO待机时提供供电。

经过一个电阻(OR8 0欧)更名为IT_VCCH,为IO提供待机电压。

当插入ATX电源后,取代纽扣电池为实时时钟电路供电。

9.VCCPDSW3_3(深度睡眠时桥供电)
桥进入深度睡眠时的供电,由3VDUAL_PCH提供,此主板部分取消了深度睡眠功能,只要插入ATX电源后,几个主要的待机电压都就出现了,不受深度睡眠信号的控制。所以没有实现深度睡眠时的节能功能。但是深度睡眠的供电都在,在软件的控制下桥内部是可以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的。

10.5VDUAL(待机状态)
待机时IO还没有开始工作,N_PCH_DPWROK为低电压,5VAUX_SW为低电压,Q66截止,Q67截止,P_EN为低电平,Q69(P沟道MOS管)导通。5VDUAL由5VSB(ATX5VSB紫色线)提供。

11.3VDUAL
3VDUAL来自于5VDUAL,5VDUAL经过一个三端线性降压模块(Q61 L1085)降压得到3VDUAL。

12.VCCSUS3_3(桥待机状态主供电)
待机状态时由3VDUAL直接提供。

13.3VSB
给IO提供待机电压,由3VDUAL经过一个电阻OR26(100)限流得到。

14.DPWPROK
IO得到待机电压后开始工作,它是从IO的53脚发出N_PCH_DPWROK到桥的AV38脚,通知桥深度睡眠电源好。

15.SLP_SUSB
由桥的AK38脚发出N_DEPSLP信号,在解除深度睡眠后为高电平,NQ18导通,NQ19截止O__RSMRST为高电平。
这个信号必须为高电平时才能开关触发。低电平时表示在深度睡眠模式。触发开关后解除深度睡眠模式,N_DEPSLP信号转变为高电平,O__RSMRST才能正常为高,正常亮机。

16.RSMRSTB(主待机电压好)
当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以后,IO第33脚电压高于2.8V以后,IO从114脚发出O__RSMRST信号给桥的AM40脚,复位桥内的ACPI控制器。可以触发上电了。

17. SUSCLK(桥发出的32.768HZ时钟)

桥收到IO的RSMRST#信号后,会由桥发出32.768hz时钟,笔记本中会发给EC,用于同步EC和桥的实时时钟。这里没有采用直接连接到了3VDUAL。

触发

18._PWRBTSW(按开关)
按动面板开关,产生_PWRBTSW信号,送到IO第104脚。

IO从101脚发出O_PWRBTSW信号到桥的Ak41脚

19.SLP_S5B(这个信号没有被采用)

20.SLP_S4B
由桥的AT35脚发出N_S4_S5信号到IO的106脚。

21.SLP_S3B
由桥的AK40脚发出N_SLP_S3信号到IO的100脚。

22.PSON#(ATX绿线)
IO收到桥发出的SLP_S3B信号后,从IO第105脚发出低电压_PSON,将ATX电源绿线拉低,ATX电源开始输出工作电压VCC3(橙色3.3V),VCC(红色5V),+12(黄色12V)

产生各路供电
IO收到从桥发出的N_S4_S5和N_SLP_S3信号后,从各个脚位发出控制信号,开启各路供电。

23.5VDUAL(开机状态)

IO收到桥发出的SLP_S3B信号后,IO46脚5VAUX_SW输出高电平。N_PCH_DPWROK也为高电平,Q66导通,Q67导通,5VSB经过Q67到达Q69的栅极,Q69截止。同时Q87导通Q86截止,Q49栅极为高电平导通,5VDUAL直接由VCC提供(ATX+5V红线)

24.DDR_15V(内存主供电和CPU内存控制器供电VDDQ连在一起)
IO收到桥发出的SLP_S3B信号后,从IO第93脚发出DDR_EN_CON,更名为DDR_EN送入U8(PWM控制芯片)第7脚,开启内存主供电DDR_15V。

25.DDRVTT(内存跟随电压)
当内存主供电产生以后,U6从内存主供电取电,产生DDRVTT供电。

26.VCC1_5_PCH(桥主供电1.5V)

IO收到桥发出的SLP_S3B信号后,从IO第42脚发出VCC15_EN控制,由VCC3线性降压得到。

27.VCC1_05_PCH(桥总线供电1.05V)
由IO81脚发出VCC1_05_EN控制产生,从内存供电线性降压得到VCC1_05_PCH。所以它是在内存供电之后产生的。主要为桥与总线供电。

28.桥工作时的主要供电由VCC3(ATX橙色线3.3V)直接提供。

29.N__SLP_A(控制ME的两个供电开闭,VCC3_ME和VCC1_05_ME)
桥AN37脚发出n__SLP_A信号,与VCC1_05_ME相与产生N_ME_PW_ROK

n__SLP_A信号控制VCC3_ME的供电,可以让ME模块进入主动睡眠模式AMT。
开机后N__SLP_A为高电平,Q81导通,将Q80和Q82的基极拉低,Q80和Q82为PNP三极管,基极低电压时导通,这时桥内的ME模块由3VDUAL供电。由于ME模块需要的电流很小,只需要两个三级管就能满足供电。
进入主动睡眠模式时可以切断了3VDUAL供电,ME模块进入省电模式。

n__SLP_A经过电阻R671(22k)和电阻R670(0),中间经过电容延时(C205 1u),产生1_05ME_EN信号,控制U9工作,产生VCC1_05_ME供电(也就是VCCASW主动睡眠电路供电,ME模块供电),为桥的ME模块供电。可见这块板支持主动睡眠模式AMT,可以控制ME供电的产生和关闭。

30.SLP_S0B(未采用悬空)

31.SLP_LANB(未采用直接置高)

32.VCCST和VCCIO2PCH(这两个电压由VCC1_05_PCH分压得到,为CPU和桥供电)

33.VCORE
注意:这个信号是VCC3和+12正常后,被SLP_S3#在IO内部开启的,(被SLP_S3#开启内存主供电DDR_15V后,经过电路转化,产生VTTDDR供电,根据标准时序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板子对于VTTDDR的出现与否没有检测电路。)条件正常后,IO 43脚发出VTT_PWRGD信号,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的1脚,开启CPU的核心供电VBOOT电压1.7V。

34.CPU_VTT_OR(CPU重要信号辅助上拉电压)
这个应该是CPU跟随电压,这个电压居然是CPU产生的。从CPU的第L40脚输出1.0V电压,用于上拉一系列的信号。

PG信号
1. ATXPGATX电源灰线)
主供电VCC3到达+2.1V后,延迟300500毫秒,ATX电源灰线输出ATXPG信号,经过电阻R676更名为PWOK进入IO48脚,告知IO  ATX电源好。

36.O_PWROK1(VCCST_PWRGD和PCH_PWROK)
IO收到ATXPG以后经过延时,从61脚延时发出O_PWROK1,送至桥的AT40脚,告诉桥S0状态电压正常(PCH_PWROK)。送至CPU的Y7脚通知CPU,VCCST_PWRGD。

O_PWROK1还充当了APWROK的角色,送入桥AA32脚,告诉桥ME模块供电好。

37.25M晶振起振

当桥收到PCH_PWROK后,桥的25M晶振起振,产生各路主时钟信号,给各芯片正常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38.N_DRAM_PWROK(内存模块电压好)
当桥收到PCH_PWROK后,从桥AE38脚发出,送至CPU的AK21脚,告知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

39.N_CPUPWROK
由桥的第D40脚产生(PROCPWRGD表示CPU核心电压好),送到CPU的AB35脚,告之CPU开始工作,CPU第一次发送SVID给电源管理芯片,开始输出VCORE

40.N_PCH_VRMPWRGD(SYS_PWROK)
IO发出信号,控制产生CPU电压以后,延时产生N_PCH_VRMPWRGD,从IO85脚发出,送到桥的W31脚,充当SYS_PWROK信号,这个信号是产生复位的重要基准。

41.PLTRSTB
当桥收到N_PCH_VRMPWRGD后,从AA37脚发出,平台复位信号N__PFMRS T(PLTRSTB
),送到IO的第66脚,IO发出各组复位信号复位外围设备。

桥发出的复位信号也用于复位网卡

42.A__CPURST(CPU复位)
桥直接发出A__CPURST到CPU第M39脚,复位CPU。

跑码

43.CPU被复位以后通过DMI总线联系桥,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

44.CPU SVID
自检过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PVIDSLCK、PVIDALRT、PVIDSOUT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重置VCORE电压

45.亮机
通过CPU的PVIDSLCK、PVIDALRT、PVIDSOUT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产生集显供电,显示器亮机。

此贴我写了3天,发帖每天只能发40张图,所以又用了三天。今天终于完成了!各位给个支持呀!谢谢!

 会员1590676100鑫豆2025-4-3 16:24
 会员583550100鑫豆2025-3-11 15:21
 会员1584830100鑫豆2025-3-5 16:42
 会员1484732100鑫豆2025-2-20 19:12
 会员1530745100鑫豆2025-1-20 22:47

网友:
这个要加分的,楼主辛苦。

网友:
是先用word编辑,再复制?

网友:
必须点赞,等空了必须仔细学习

网友A:
软时序部分没有,说实话,跟H61,G41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些硬时序。就最后一个CPU_VTT_OR电压还有点用。但具体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桥读BIOS,25M起振,发出各路时钟,CPU接到PROCPWRGD,先发出VTT_OR电压。然后再SVID。
然后CPURST这些,具体的时序都没有,而恰恰维修1150这种板,这些才是最关键的。

讲个大实话,楼主别生气。但发了这么多图片,和文字,确实不容易。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时序部分没有,说实话,跟H61,G41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些硬时序。就最后一个CPU_VTT_OR电压还有点用。但具 ...

没有发完呢,每天限制图片数量,你要的都在后面。

网友:
图文并茂,说得很详细,值得加分,对新手的我来说,很有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时序部分没有,说实话,跟H61,G41都没什么区别,都是些硬时序。就最后一个CPU_VTT_OR电压还有点用。但具 ...

请教大师,GA-B85-HD3,启动掉电无限重启不跑码,查出IO检测电压VIN0和VIN4分别为0.8V和0V,不正常,换正常的CPU无效,刷BIOS无效,是哪里的问题?是电源芯片95820解码SVID不准确吗?

网友:
必须点赞,等空了必须仔细学习 还未见过Z97!

网友:
这个要加分,太干了,没水分

网友:
应该还有后续。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GA-B85-HD3,启动掉电无限重启不跑码,查出IO检测电压VIN0和VIN4分别为0.8V和0V,不正常,换正 ...

这个板子我修过几个,内存SPD供电坏的多,掉电的情况一般刷BIOS能好。如果刷了BIOS都不管用,只能按时序好好查查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修过几个,内存SPD供电坏的多,掉电的情况一般刷BIOS能好。如果刷了BIOS都不管用,只能按时序 ...

内存SPD3.3V,正常,1.5V和0.75V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我修过几个,内存SPD供电坏的多,掉电的情况一般刷BIOS能好。如果刷了BIOS都不管用,只能按时序 ...

其他的基本上都查遍了,请大师看下以下检测是否正常,都是一一检测出来的。还需要检测哪些关键点?
CPU VBOOT 1.74V正常,PCH3.3V、1.5V和1.08V正常,内存SPD3.3V、1.5V、0.75V正常
VTT_PWRGD   1.0V
VR_RDY        3.2V
VID脚(DU1的38、39、40脚)    1.0V
N_CPUPWROK    1.08V
N-PCH_DPWROK、N_PCH_VRMPWROK   3.3V
N_DRAM_PWROK      1.0V
APWROK、O_PWROK1      3.0V
A_CPURST     1.09V
PCIE的A11有复位3.3V,A13、A14有时钟0.42V、0.3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GA-B85-HD3,启动掉电无限重启不跑码,查出IO检测电压VIN0和VIN4分别为0.8V和0V,不正常,换正 ...

  我不是什么大师,虽然修好的主板有几万片了,但修不好的也有很多。你这个板到我手里也不一定就能修好了。
所以我也提供不了什么帮助。靠你自己了。
而且说个实话,有些个东西我并不想说出来,没必要。
而且那些简单的说起来对你也没什么用。
这样吧,给你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72714-1-1.html
我觉得写的挺好的,至少我刚看到时,对我非常有帮助。
毕竟是工厂的,掌握了很多先机。有些东西说出来就简单了,但不懂的人,你就是靠自己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什么大师,虽然修好的主板有几万片了,但修不好的也有很多。你这个板到我手里也不一定就能修好了 ...

谢谢大师不吝赐教。
VID跑线了,DU1到CPU针脚,这三条线都是通的

网友:
我竟然看完了,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
相当详细,感谢楼主
趁版主射精之前偷偷存一份感觉省了1块钱

网友:
这是看过最详细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感谢搂着分享。学习了

网友:
工厂的饭就是香啊

网友:
厉害啊,看了下很不错

网友(2020-07-31):
又帮我梳理下9x的时许 太详细了

网友:
大佬写的真详细,收藏了,但我有的看不懂,我有一块V星B250,能上电,不跑码,经查CPU供电,内存VTT,电源芯片EN 都没有,其他电压基本正常,请问先查哪?

网友(2020-09-10):
相当详细,感谢楼主

网友:
好帖必须顶,楼主写得非常好,加油。

网友:
我不是很懂,居然看完了
老师培辛苦

网友:
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

网友:
这干货,图文并茂,不愧是我们的好帮手。

网友:
老司机收藏了。

网友:
用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看完,收货很大,楼主辛苦,收藏后再学习。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
讲得很精解,不错。。。

网友:
看着好难啊!楼主牛逼

网友(2020-10-19):
这个内容太详细了,非常棒。

网友:
看不懂,但是东西很多就对了。。。

网友:
这个相当不错的。。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