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东西能用吗

楼主(2020-06-26):
非广告,最近想学洗涮涮,无竟间看到的,有用过的吗,好用吗
window

网友:
个人习惯,。可以尝试的!

网友:
来自: 云南玉溪
不好用。经常夹不住,我这里一大堆,别人送的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刷漏油器,勉强可以,刷主板跟笔记本的,这个没用,100次都连不上一两次,鸡肋

网友:
质量差,材料不行的

网友:
如果能用就好了,不用每次都吹下焊上的。但楼上说不靠谱,看来还是走回老路,吹吹焊焊,焊焊吹吹

网友:
能用不好用 要买就买好点的

网友:
好用。经常夹不住,我这里一大堆,别人送的

网友:
用风枪或者烙铁稳一点

网友:
还可以基本上每次都连接成功的,不用拆芯片方便。

网友:
我连了好多次都不行,只能拆下来用这玩意夹着用
有点多余,没啥用

网友:
可以用
基本上每次都连接成功的,不用拆芯片方便。

网友:
没用过,看评论是可以用的,只是有质量好坏

网友:
刚开始连接成功过两三个,过后一个没成功过,还是得拆下来刷

网友:
我都在用 不取下BIOS芯片 不好刷上去 有时候你用手往下摁着可以用 不过很少刷的上去 十个里面有三个可以用不取下BIOS刷的上去吧!

网友:
千万别买,根本不能用,我也买过

网友:
质量不怎么好,刷路由器还可以,刷主板经常给其他挡住,夹不了,还得风枪吹下来。

网友:
809F 40%能刷。 809H 70%能刷。

网友:
我连了好多次都不行,根本没什么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