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音频和基带有关系吗

楼主(2020-06-26):
收了一台7音频问题,飞线重植了一下芯片放回去后就不认基带了,把音频芯片拿掉,基带就出来了。还以为是芯片坏了,又换了一个一样的现象。放音频芯片就导致没有基带,是第一次碰到,不知道音频芯片和基带之间有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板层之间有问题?

网友A:
有关系,有一条线路通的,打电话通话

网友:
没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有一条线路通的,打电话通话

BB的I2S是先到U的,不到Audio!

网友:
基带也飞一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