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 S48F 升级 CPU 之后 温度 非常高

楼主(2020-06-26):
               原来赛扬 887的cpu,主频太低了。 加了固态也卡。  升级到 I3  2350m,开机就 85度左右。。
大佬帮忙搞下。是 BIOS的微码问题。还是 CPU铜管  温度压不住啊?

网友A:
加大散热力度,应该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大散热力度,应该就是散热问题、

没注意硅脂干了。擦干净,变成 75度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应该  降低不少。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硅脂干了。擦干净,变成 75度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应该  降低不少。能用了

用导热性强的硅脂,注意贴合面是否完全贴合,应该再将10度没有问题

网友:
导热性强的硅脂,注意贴合面是否完全贴合,应该再将10度没有问题

网友:
哎, 后面有发现 SJTNV   HM70的 桥。不支持I系列CPU ,半个小时关机。。
887 TDP   15w 升级到  I3  2350M  TDP  35w 。。最后 发现桥 还不支持。。
真的 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