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30外置电源过不了隔离

楼主(2020-06-26):
某天家里的音响有问题,拆开大干了一场,手描了图纸,准备打开电脑仿真一下按了半天没反应。
机子是8年的W530,适配器开不了机,电池可以开,电池耗尽后开不了。之前已经有凶兆,开机经常重启,热机就没问题。
网上找原因来到了这里,号注册了,图纸和点位图下了,铁棒也磨成针了(表笔),南旗的工具也到货了,CD面也拆了。
按大师们的流程,测得-PWRSHUTDOWN低电位,DISCHARGE为0V,SHUTDWNIN#为3.3V,VREGIN20为20.5V,BAT_VOLT为7.V,VCC3SW为3.3V.
试把
101U
98脚温度检测对地,针不够细挨到99脚的对地了,把
VREGIN20的保险F5弄烧了。

好吧,马上打开马家找元件。找呀找,边找边想我这水平元件买来了会换么。找元件还得放大镜,放大镜不行就用手机拍了再放大看。万一IC坏了绝对不会操作,虽然有焊台与风焊。

想想是不是找块主板换了算?价格感人就2-3百元。

网友:
狗东花了79

网友:
图纸还打印了几十张:ciya:A3

网友A:
这么老,买块主板才多少钱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买块主板才多少钱额

主板已下单:ciya:

网友B:
扔了 这种垃圾老主板!都不值钱了!淘宝直接买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 这种垃圾老主板!都不值钱了!淘宝直接买一张

嗯,以为烧个保险什么的很简单,买的板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C:
买的主板到货了,装上一次点亮,超好评:ciya: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主板到货了,装上一次点亮,超好评:ciya:

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