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F57-D1C (6-71-N5500-D02A)板层烧穿补救

楼主(2020-06-26):
同行送修机械师F57-D1C  6-71-N5500-D02A i5-7300标压 主板,充放电PWM烧穿客户要求修好而且要保证电池好使。要说是电池不用的话,这块板子是很容易搞定的,但要求电池好使就比较麻烦了,既然送来了就修吧。好在有图纸结果是搞定过程不详述上图:

刮开后,有多处断线。

光固化

OZ8685特点是当 VA完整施加到 30 PIN VAC时AVAC会使PQ10 PQ1 完全正向导通后,其BST的变动会施加在电感前级的工频端形成其充电的工频信号。(其ACIN是独立与OZ8685通过简单逻辑电路单独实现。)补断线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其两组NP检测。

针对断线处PCB上是不好补的,那么就从PWM上下手。(好在PWM是)

PD20. PD18击穿换。BST到PC38处断线飞上。其U28击穿,U28 2pin 与 VIN断线飞上。最终:

由于OZ8685下面的PCB铜层已烧没了现在PWM本身发热需要解决,简单用硅橡胶加个薄的散热片不会影响装机。

看看效果吧:
待机充电电流:

来张工频测试下降沿

模拟一下最新的眼图玩玩:

最终装机测试一下:

恒流:

网友A:
什么都不用说  牛逼啊   这样应该稳定吧

网友B:
可惜了一个好贴,写好点一定精华啊
偷懒,,,只能加分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一个好贴,写好点一定精华啊
偷懒,,,只能加分算了

修东西都不是作家   是作家不是修东西的。鱼与熊掌难以兼备

网友C:
这个技术真的没有10年 难以完成, 兄弟 一般保修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一个好贴,写好点一定精华啊
偷懒,,,只能加分算了

饼哥执法严格

网友(点评):
文字多点点就完美了。技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技术真的没有10年 难以完成, 兄弟 一般保修多久?

再根据后续的测试及利润定

网友D:
厉害了   芯片上飞的线 用风枪网上吹芯片线不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   芯片上飞的线 用风枪网上吹芯片线不掉吗

上绿油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用说  牛逼啊   这样应该稳定吧

修的确实很下功夫   不过稳定性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一个好贴,写好点一定精华啊
偷懒,,,只能加分算了

哥您发贴了吗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补上  牛BBBB 哄洪

网友:
我刚好也遇到一台, 如果电池不用 直接不用装芯片?

网友:
牛呀,这个方法学习了

网友:
这脾气得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东西都不是作家   是作家不是修东西的。鱼与熊掌难以兼备

不需要作家,图文穿插,阅读体验好。论坛大把的优秀帖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说实话,这种我一般都建议客户放弃电池功能了,太花时间了

网友:
一,楼主技术牛b
二,生意可能不太行,有大把时间。。。
搞技术的苦逼。。。。楼下同行拿台苹果来换风扇给客户收几百,我们赚几十还有保修售后,还在我们面前唧唧歪歪说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