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有啪啪声,接盒子有竖条

楼主(2020-06-26):
TCL37寸lcd,最近接有线信号,电视有噼里啪啦小的爆破声,用av线接天猫魔盒看电视也有这种声音,用hdmi线接盒子看电视,开始没问题,大概20~30钟后电视就出现彩色竖条纹。请问大神们这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A:
不接东西 有声音响吗   出现情况  扯了所以的数据线  看看电视什么情况
如果 有 你就拆开  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东西 有声音响吗   出现情况  扯了所以的数据线  看看电视什么情况
如果 有 你就拆开  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不接数据线,蓝屏的时候没有异常声音

网友:
按道理 声音和数据线没太多联系

网友B:
首先排除信号源的故障,例如再用DVD试一下。如果确定是电视的故障,就要拆开测量,确定声音通道还是图像通道的故障

网友:
电源问题电源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排除信号源的故障,例如再用DVD试一下。如果确定是电视的故障,就要拆开测量,确定声音通道还是图像通 ...

这个建议可行............

网友(2020-08-21):
领教了,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