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REV.1.02主板!二修了,请大神们帮忙看下,供电有问题么?

楼主(2020-06-26):
1.测试装上CPU后测量下管对地阻为4.1-15 万用表成蜂鸣状态!取下CPU后下管对地阻值为0.651-0.690  分别用俩颗CPU测试过阻值反应几乎相同!CPU是否已经挂了?
2.测试PCI插槽上的复位3.3V,有时跳到2.6V

3.测试不装CPU时,CPU供电下管输出电压为1.1V!装上CPU后开始是刚刚有0.6V左右就掉到0V!

网友:
哪来的15伏电压

网友:
看错了是15欧

网友:
大神们,不要默默的点赞啊,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