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不开机

楼主(2020-06-26):
iPhone6s
故障机型:iphoe6s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客户发来一台iphone6s进水不开机,客户描述进水有好几天了,一直没有维修只是简单的把表面的水用吹风机烘干了,放了几天拿出来以为可以开机了,发现还是开不了机以为没电了,自己在家充了一个小时的电,还是没有反应
先拆开看看吧!
正面没有什么异常,后面帖子有轻微腐蚀,撕开贴纸里面没有怎么腐蚀问题应该不大,先接电看看电流
(维修流程):接电发现短路电流直接5A
主供电短路了
打开鑫智造查看主供电的点位图PP_VCC_MAIN
此路供电为主供电PP_VCC_MAIN短路
对主供电进行烧机发现发现主供电上WIFI旁边的电容CC5283_RF 快速融化,找到元凶
【维修结果】:将电容取下,再次接电,电流正常进入系统,维修结束

网友:
图片没有显示!联系一下站务客服微信:XW4006631699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