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绿漆掉落导致连锡,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06-27):
如图,像左上角这样的焊点连在一起了,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用绿油一点点补,还是直接不处理。

网友:
绿油慢慢搞

网友:
还是补一下,,,。。

网友:
能连的基本都是一个条线的  不用管的吧

网友:
那几个点好像都是相联的,不用管。

网友:
用专业的钢网刷绿油

网友:
很简单啊,芯片做上去的时候别推动,融化就行了

网友:
手工不到位,急了点。
温度不到位,快了点。
要想不补漆,刃了快。

网友A:
不用管 我这个没管它 成功了的

网友:
直接干上去

网友:
焊接时不动忒片就行

网友:
隔开,从中间不绿油,不要多了

网友:
用小号针头的针尖补点绿油,我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 我这个没管它 成功了的

你这焊完能用?厉害啊

网友:
就算是相连的建议的话最好用绿油固化下

网友:
直接焊和用绿油固化隔开都试过了,还是不行可能还有其它问题,还是谢谢大家了

网友:
补也可以 不补也可以  你这种太小儿科了 掉的多了 连得多了 才需要补绿油隔离

网友:
不用管,把芯片放正,上BGA,化了以后不要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 我这个没管它 成功了的

流弊,这也能成功

网友:
加绿油搞一下应该可以了

网友:
绿油隔开,掉点用落地生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 我这个没管它 成功了的

你这个真吊,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真吊,不服不行

那个破rog 桥拿下来 咯铁钢上去就掉漆 拖锡线都很没用就掉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