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简单全自动合成me方法,秒合
头像被屏蔽

楼主(2020-06-27):
超级简单全自动合成me方法,秒合
使用图形操作是不是很繁琐?其实用一条命令就能瞬间搞定。
DOS窗口合成过程大概如下:
===============================================================================
Intel (R) Flash Image Tool. Version: 11.8.65.3606
Copyright (c) 2013 - 2019,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6/26/2020 - 7:57:43 涓嬪崍
===============================================================================

Using vsccommn.bin with timestamp 20:10:49 05/01/2019 GMT

Command Line: fit -f orig.bin -o good.bin -me me.bin -b

Log file written to fit.log

Decomposed SKU Value: "Intel (R) H Series Chipset - H No Emulation".

Decomposed PCH Strap Length: 0x58

Warning: The ME FW image loaded has been pulled from a previously booted system. Some FW settings will not be allowed to be changed.
Writing map file D:\temp\Intel CSME System Tools v11 r32\Flash Image Tool\WIN32\orig\orig.map
Executing pre-build actions

Building objects

Processing attribute: BuildSettings

Processing attribute: FlashLayout

Committing CSE configuration.

Building image with Chipset Initialization version: 176.11
Processing attribute: FlashSettings

Processing attribute: IntelMeKernel

Processing attribute: IntelAmt

Processing attribute: PlatformProtection

Processing attribute: IntegratedTouch

Processing attribute: Icc

Processing attribute: NetworkingConnectivity

Processing attribute: FlexIo

Processing attribute: InternalPchBuses

Processing attribute: Gpio

Processing attribute: Power

Processing attribute: IntegratedSensorHub

Processing attribute: Debug

Processing attribute: CpuStraps

Executing post-build actions

Full Flash image written to D:\temp\Intel CSME System Tools v11 r32\Flash Image Tool\WIN32\good.bin

Writing map file D:\temp\Intel CSME System Tools v11 r32\Flash Image Tool\WIN32\good.map

下面给出命令:

fit -f input.bin -o output.bin -me mefile.bin –b

意思就是:

fit -f 原机备份BIOS.bin -o 改好ME的BIOS.bin -me ME文件.bin –b

fit:请使用mea程序分析原机ME版本,然后找到正确的fit版本程序
input.bin: 请使用烧录器读取原机BIOS
output.bin: 本次合成的BIOS,请使用烧录器烧录回原机
mefile.bin: 请使用mea程序分析原机ME版本,然后去ME库中找到对应干净ME,这个我就不教你了。

所有路径/文件名不能有中文或特殊字符,请保持干净、简短。

头像被屏蔽

网友A:
看来 海的来个录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海的来个录像

一年前做了脚本,现在还是手动,因为bug无法跳过,只能手动改,比如技嘉

网友(2021-11-20):
希望你能做个教程,今天改了一个11代的,也合成了,查看me里面已经初始化了,怎么改都是已初始化

网友:
我一般是HEX直接编辑

网友:
不会弄 能不能稍微 说明白一点

网友:
这个是脚本吗

网友:
看到这么多英文有点晕,还是图形界面简单

网友:
1有点蒙 英文

网友:
英文倒是都能看懂,就是不懂编程,至少我孟看懂这些操作是在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