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故障]
8P照相1X不能用2X能用维修

楼主(2020-06-27):
接到客户拿来8P,说是换完后玻璃发现1X不照相,2X可以,感觉是摔或者换后玻璃动住哪里了,报价开干。
主板拿出来以后先放大镜看下主板是不是有碰到的地方,发现主板后面有一点漏出铜皮,但是电子元件没显现有碰到的痕迹,下面先开始测阻值。
X1镜头座子是J3900脚,测阻值发现14脚没有阻值,看图: 14脚正常应该有368阻值的,看来问题应该找到了哈哈~
14脚链接的是R3901,而且漏铜皮的就在这个附近,怀疑虚焊或者损坏,看原理图这个电阻是0,测量以后发现不通,应该是坏了,
由于旁边是WIFI芯片不耐高温,所以不准备换电阻了,直接扣掉短接吧。
楼漏铜皮的地方补上绿油,短接2个点,搞定!测试OK收工收钱!

网友:
这个比较特例,,一般是像头坏,,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种白拿钱的问题故障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白拿钱的问题故障感谢分享

维修没有白拿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