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E450不触发。

楼主(2020-06-27):
通电小红灯闪三下,拆机测量三5V正常不触发,属于保护状态,咱们来个秒杀,拆掉PD2,通电一切正常。

网友A:
为什么拆掉PD2就可以了,楼主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
楼主楼主,秒杀功力一流,祝成天秒杀

网友:
应该是让某路保护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拆掉PD2就可以了,楼主能说一下原理吗

去温控保护,某一路温控出问题了,拉低了待机开启

网友:
去温控保护,某一路温控出问题了,拉低了待机开启吧

网友:
很详细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后面的照片换成原理图就完美了

网友:
应该拆掉不受控制吧?

网友:
保护了,找原因

网友:
温控保护!

网友:
PD2   这么牛吗?  记下下次也来试试

网友:
保护电路太严谨了,

网友:
这么给力

网友:
不要安装上去吗?

网友:
不要呗,再装上去能开机

网友:
楼主讲解一下三

网友:
这个是正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