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换LED灯条的时候这几种灯条有没有什么区别的?哪种好?

楼主(2020-06-27):
请教各位师傅!换LED灯条的时候这几种灯条有没有什么区别的?哪种好?

网友A:
一般都是尽量换原规格的,除非手头没有,客户着急,再直接用其他规格的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尽量换原规格的,除非手头没有,客户着急,再直接用其他规格的干上去

师傅您好!那如果是
CCFL 改LED 哪种比较好?

网友(点评):
哪个装的下换哪个

网友:
带聚光杯的不能换普通祼灯条,不然装上去会出现明暗交替的亮带,很难看,根本无法使用

网友:
太好了,今天有收获呀,厉害棒

网友:
改灯条肯定要带镜帽的,再控制好电流,不是越亮越好

网友:
单条的灯珠数和灯珠的电压和串联的个数

网友:
通用灯条都可以换的

网友(2020-08-14):
通用灯条,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