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灵越15-5565拆机换键盘后不识别硬盘

楼主(2020-06-27):
板号:BAL22 LA-D803P  Rev:1.0(A00)开始只是键盘有个键帽损坏,拆机更换新键盘后,再装回去发现不识别硬盘,进BIOS看也没有,只有光驱能读。开始简单怀疑BIOS有问题,于是把BIOS拆下来准备刷一下,看了论坛没有人发,随后从淘宝买了一个。备份原机BIOS程序的时候校验失败,重新擦除也不行,还是校验失败,无语了,有可能真的是BIOS坏了,又从淘宝买了一样的BIOS芯片,顺便买了一条硬盘排线。芯片收到后,把淘宝购买的BIOS写进去,一次成功,装回主板后完美亮机,可是BIOS里还是没有发现硬盘,把硬盘排线换了还是如此,这机子还没有电路图,从鑫智造上看了接口引脚定义,发现接口也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在此求助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跟我一样问题的,有没有什么好的结题思路,小弟才疏学浅,挣钱不易,感激不尽!并把从淘宝购买的BIOS程序一并奉上,希望对大家有用。
下图为外壳贴纸

下图为主板全貌

下图为主板板号

下图为硬盘排线位置及坐标

朋友提供的电路图

接口定义电路图

下图为当时刷BIOS失败图片

下图为BIOS里不识别硬盘

小弟愿再线等待,期待高手的帮助。

淘宝购买原厂BIOS程序

网友A:
排线问题吧,刷BIOS干嘛

网友:
把硬盘装在光驱位置试试

网友:
没这么神吧,换个试试

网友B:
应该是线的问题吧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线问题吧,刷BIOS干嘛

排线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的问题吧问题不大

我买了一条新线装好,还是不读硬盘,没法了才求助

网友:
谢谢大神们,我换了排线了,还是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线换了还是不行啊

硬盘线就那几个信号,有电压吗,都测过了没有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HDD转了没有
;\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看主板硬盘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等结果学习学习。

网友:
看看硬盘供电和信号是否正常啊

网友:
把旧的键盘换回去呢

网友:
没几样东西,排线换了供电正常。那就是CPU坏了,只是你不能接受现实罢了

网友:
感觉你步骤不对   你换了键盘找不到硬盘  你就应该把键盘线拔了再试试,直接刷BIOS  不是很妥。 然后,再换个硬盘试试,硬盘到别的电脑试试, 硬盘线你可以用万用电表测测 是不是通的

网友:
cpu的问题占很大的几率

网友:
进PE系统里,看硬盘是不是变成空盘了

网友D:
主板和键盘中间绝缘有无做好,注意金属贴纸会导致短路我中过招,接口金属针脚仔细看有无弯曲变形,有没有电容等元器件丢失缺位,硬盘有无更换测试,注意接口有无虚焊

网友:
换个m.2的固件硬盘吧

网友:
上次也是Dell一个机器,换键盘触发不显,后来也是刷BIOS才好的

网友:
对,先进pe看。如果没盘就老老实实修电路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没有掉件或者是小元件损坏

网友:
不行就装到光驱位置看能不能用,能用就装到这里用算了。

网友:
厉害了   刷BIOS 换硬盘排线都解决不了   看来是摊上大事了

网友:
期待答案,给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和键盘中间绝缘有无做好,注意金属贴纸会导致短路我中过招,接口金属针脚仔细看有无弯曲变形,有没有电 ...

谢谢你,硬盘测试过了,硬盘没有问题,硬盘接口电压正常,我有重新订了一条硬盘线,等回来再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机器硬盘是好的,硬盘接口现在决定没有问题,5V供电正常,现在把硬盘放在光驱那里用了,重新买了一条原装的排线,现在正再路上,等排线到了,接上看看,如果好了我会及时通知大家,谢谢!

网友E:
换个键盘,你能把硬盘搞坏。刷个bios,你能把芯片焊坏。你赶紧退出维修界吧,没啥发展。

网友:
期待个结果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键盘,你能把硬盘搞坏。刷个bios,你能把芯片焊坏。你赶紧退出维修界吧,没啥发展。

哈哈。神评论

网友:
发贴注意不要出现第三方商家,你说话这样直。。。生意也不会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个键盘,你能把硬盘搞坏。刷个bios,你能把芯片焊坏。你赶紧退出维修界吧,没啥发展。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用风枪取bios也老爱坏。明明温度和手法都没变

WF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键盘,你能把硬盘搞坏。刷个bios,你能把芯片焊坏。你赶紧退出维修界吧,没啥发展。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能亮机的机器我基本不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用风枪取bios也老爱坏。明明温度和手法都没变

自从买了转接线,大部分都不用拆了

网友:
US2那个信号转换保护芯片有没有换个试试

网友:
有很多图纸上看到没装实际上有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提出的建议,我第一次购买的硬盘排线卖家应该是发错型号了,重新换了一条就好了,再次谢谢大家了@所有人

网友:
换键盘后硬盘不对刷BIOS,这逻辑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