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00 G2品牌主机,问题怪得很

楼主(2020-06-27):
HP  600 G2品牌主机  故障是插电上去会灯6声红色报警,之后3声白色灯报警,总共9声报警  但电源风扇是不转的,这种新的品牌机,这种是什么故障,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一般的人还以为不过内存报警,但这个电源和主机风扇都不转就会报警。怪得很

网友:
短接下COMS跳线

网友A:
H110的板吧,内存和BIOS,会报警就是跑码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110的板吧,内存和BIOS,会报警就是跑码了

问题感觉连电都不上,电源和CPU风扇都不转

网友:
上没上电测下内存供电,cpu供电不就知道了

网友:
好多品牌机都有一个上电自检,就是插电转一下就停

网友:
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惠普品牌机搞得很少

网友B(2020-09-06):
兄弟解决了吗?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解决了吗?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什么问题,退回给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什么问题,退回给同行了

奥 咱俩问题一模一样,接电源风扇不转 滴滴报警 准备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