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6-27):
    型号:联想E455
    故障:不显示,电流1.02左右,等一会风扇狂转。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是进蟑螂的,洗干净烤干,处理了一些腐蚀的电阻和芯片后,上电还是原故障,测试电压后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6V,正常应该是1.35V,芯片腐蚀过,处理了不行,手上暂时没有这个型号,定芯片到货后装上,打值都正常后,上电测试电流1.2有跳变,电压1.35V正常,按开关可以关机应该是显示了,接屏装上硬盘后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都OK。

    型号:华硕K45J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大短也算是通病,在显卡后面的公共点电容被帖子腐蚀,拆掉就OK。记得要换一个P管,不然电池和适配器可能大短或者不充电。

    型号:惠普TPN-Q14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后整板看了看,有一个电容已经开裂,直接拆掉后打值正常,捡个漏,连烧机都省了。

    型号:华硕K50I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测试待机3V 5V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测量按开关后,开关电压没有拉低。用镊子夹一下开机上电了,找了几块料板也没找到这种老机器的开关了,拆开开关接触铁片都生锈了,刮干净后装回去,可以正常使用了。

    型号:戴尔N4110
    故障:不显示,电流0.56左右
    维修过程:这个机以前修过是通病来了,后来很长时间没遇到,忘记了差点走弯路,通病就是南桥旁边的五角门电路管子容易被撞掉,或者撞歪, 图纸上面查到是U25, 要是撞歪了就焊回去就能用,要是要撞掉了料板找一个装上就好了,我这个就是撞歪了,重新焊好后上电,电流已经有跳变了,接屏显示正常。

    型号:华硕FL8000U
    故障:不通电,插电完全无电流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是严重进水的,充电和待机芯片都白茫茫的一片。洗干净烤干后,拆掉待机芯片。焊盘掉了一个,把脚位刮干净后重新焊接上,把掉了的焊盘补好,打值3V 5V  和上下管G级的值都正常,再把充电芯片的位置也处理好,上电还是没有电流,测量没有公共点,转而测试充电芯片条件,6脚2.7V正常,28脚无电压,前级的二极管腐蚀脚没了,换了一个后28脚19V。但还是没有公共点,看到3脚的电阻也是腐蚀,加焊后没有打值,量了一下变大了,变成几兆的电阻了,正常应该是4.02K,料板找一个换上,结果还是没有公共点。在查了一遍发现2脚还有腐蚀断线,补上后,再次上电自动触发,看电流已经显示,接屏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一切都正常,键盘都还是好的。

    型号:联想V460
    故障:不通电。插电无电流
    维修过程:拆机后主板外观良好,没进水没腐蚀,打值公共点短路,烧机充电上管公共点滤波电容挂了,拆掉后公共点正常,顺手改掉铁皮管通病和3V 5V的通病,改好后上电公共点没有,测到保隔第一个P管G级S级击穿。换掉后上电显示正常。

网友A:
这个公共点滤波电容短路跟p管坏有什么联系吗?我以前修的一个飞行堡垒也是电容短路了,充电也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共点滤波电容短路跟p管坏有什么联系吗?我以前修的一个飞行堡垒也是电容短路了,充电也出问题了。

因为公共点短路会导致大电流,然后P管会击穿

网友:
学习了,如果没有击穿,是不是可以不用考虑更换

网友(2021-07-04):
谢谢分享,又学到一招